疑难BIOS设置

楼主(2008-11-14):
cpu drive strength
释疑:通过此项可以调整cpu到北桥芯片的驱动信号强度,设置为manual后可手动设置具体强度。超频后或老主板升级新cpu不太稳定时可以浓度改变此项数值。

cpu fast-strings
释疑:pentium pro在打开fast-strings后会有一个小bug,此时它与某些软件存在一些兼容性问题。关闭cpu fast-strings可以解决这种兼容性问题。不过关闭此项将影响cpu的l1 cache性能。目前的cpu已经不存在fast-strings方面的问题了,所以建设此选项设置为enabled

mps revision
释疑:mps是multi processor specification(多处理器规格)的缩写,这个设置只在系统中拥有两个或多个cpu或虚拟处理器时才有意义。mps有1.1和1.4两个版本。对于支持多处理器的win 2000及以后的操作系统可以完全兼容mps 1.4。而对于win nt及更古老的操作系统,则必须选择1.1版本。如果设置错误会导致第二个处理器关闭。

hyper threading function
释疑:即打开intel p4-c处理器的超线程功能。打开超线程功能的基本要求是cpu及芯片组支持超线程技术,且bios及操作系统对超线程也要支持。打开hyper threading时,操作系统建设使用win xp或linux 2.4。在其它不支持或对hyper threading支持不够好的操作系统中,打开超线程反而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cpu thermal-throttling
释疑:当cpu过热时,保护机制打开启后会让cpu强行处于一种空闲模式。而我们要设置的,就是cpu的空闲时间占cpu全部运算时间的百分比。此项设置得越高,cpu温度下降的越快。

delay prior to thermal
释疑:此项用于p4系统。属于一种过热保护功能。当p4的内核温度达到警戒值后,cpu的主频会自动降到一个很低的数值。此项就是用来设置p4在该降频模式下停留的时间。选择值有4、8、16、32分钟。cpu处于降频模式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强cpu的散热措施,并注意扣紧散热片的扣具,不要忘记插接风扇的电源插头。

p2c/c2p concurrency
释疑:打开或关闭pci to cpu 以及cpu to pci的并行数据传送功能,如果禁用本项,在某个pci操作周期内传输通道将被cpu指令或传出的数据独占。

md driving strength
释疑:这是设定内存到北桥芯片的内存控制器之间的驱动信号强度,如果内存工作不稳定,除了设置内存相关参数外,还可以将此项设为hi。

usb 2.0 hs refer. voltage
释疑:此项用于设置usb 2.0控制器的基准电压。采用usb 2.0接口的设备很容易出现无法找到设备。数据丢失,接上设备后系统蓝屏等现象。此时可以试试改变usb 2.0控制器的基准电压。设置选项有low、medium、high及max四种。

usb 1.1 device legacy support
释疑:如果需要在不支持usb或没有usb驱动的操作系统中中使用一些usb设备,如dos和unix,则需要打开此项。设置选项有:disabled、no mice及all device三种。no mice支持在dos下使用usb设备,但不支持usb鼠标;all device则支持在dos下使用包括鼠标在内的usb设备。如果有usb接口的鼠标或键盘,或想从usb接口的设备引导系统,则必须设置为all dveice。

usb 1.1 port 64/60 emulation
释疑:即usb端口64/60仿真设置。当此功能被启用时,usb键盘可以倒入一些特殊的组合键。

agp read synchronization
释疑:agp 8x标准中加入了同步设计(synchronization schemes)。因为agp 8x设备、cpu、以及其它的设备都有可能存取系统主内存中的某些数据,同步设计就是为了防止一个设备已经更改其中的数据而另一个设备试图再次去访问的情况的发生。建议将此项设为enable。

agp driving control
释疑:本项可用于指定agp显卡至北桥间的驱动电流信号强度。一些agp显卡需要比正常电流更强的驱动电流才能工作,特别是在高负荷工作时,选择manual后可以手动设置具体驱动信号强度,从而改变agp系统的稳定性。

re-callvga bios at s3 resuming
释疑:打开此设置项后,当系统从s3模式的睡眠状态唤醒时,允许bios根据vga bios信息初始化显卡。如果禁用此功能,系统从睡眠状态被唤醒的时间将会缩短,但是系统就需要通过驱动程序来初始化显卡。如果显卡的驱动不支持唤醒后初始化功能,那么显示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建议将此项设为enable。

graphic window wr combine
释疑:此项主要见于一些采用sis芯片组的主板上。它可以打开图形地址的联合写功能,从而增强显示子系统的性能。但有些显卡在打开此项后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

ddr termination vol(v)
释疑:大家很关注内存的工作电压,现在很多主板都提供了ddr内存工作电压的设置项。不过还有一种与内存相关的电压值也会影响内存的工作,即ddr内存的总线终端电压(ddr bus termination vol)。ddr- 〉谋曜甲芟咧斩说缪刮 1.25v,通过此项我们还可以设置为1.27v或1.29v。

fast r-2-r turnaround
释疑:任何一个对内存的读请示都可以中断内存的连继读取操作。读操作到另一个读操作之间的最小间隔是1个时钟周期。选择enabled可以缩短读操作到读操作之间的转向时间,从而提升系统性能。不过,某些内存在打开此项后会使系统不稳定。

ddr dqs input delay
释疑:ddr内存在dram阵列和数据传输通道之间有一个特殊的逻辑部件,这个叫dqs(data strobe)的部件产生的脉冲信号使得内存数据输出与外部时钟信号同步。数据在输出时不必等待下一个外部时钟的上升沿。简单地说,就是用dqs信号来啬一个特殊的时钟上沿,而这个时钟上沿与外部时钟的下沿相对应。写入数据时,由芯片组的内存控制器产生dqs信号,使数据输入与时钟同步,实现在外部时钟上下沿均可写入。通过ddr dqs input delay选项我们可以设定dqs的延迟时间,主要用于增加系统的稳定性。

spread spectrum
释疑:当主板上的时钟震荡发生器工作时,脉冲的尖峰会产生emi(电磁干扰)。spread spectrum(频展)设定功能可以降低脉冲发生器所产生的电磁干扰,脉冲波的尖峰会衰减为较为平滑的曲线。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电磁干扰问题,建议将此项设定为disabled,这栏可以优化系统的性能表现和稳定性;否则应该将此项设定为enabled。如果对cpu进行超频,必须将此项禁用。因为即使是微小的脉冲值漂移也会导致超频运行的cpu锁死。

machine mac(nv) address
释疑:mac是指网卡的物理地址。一般来说,每块网卡的mac地址是唯一的。以太网交换机可以根据信息包中的mac源地址和mac目的地址实现数据包的交换和传递,mac由六个字节的二进制(12位十六进制)组成,前面三个字节表示厂商的编号,后面三个字节表示网卡的编号。nforce 2集志的网卡在正确安装驱动后,如果无法工作,很可能是没有设置mac地址。在bios中将此项设为enable后,在mac (nv) address input项中输入12位十六进制的数字即可。

网友:
都很陌生,果然不常用的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设置,多谢楼主分享哦,先保存下来再说!

网友:
太好了,您这篇文章解决了好多的疑难问题啊!

网友:
a ??

我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
就我目前能力看这个还真有点费劲

网友:
少见,多谢楼主分享哦,先保存下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