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4FT 二次电源不工作

楼主(2008-11-14):
原显示器为高压包损坏,换新后,有显示,二次电源不工作,只有一次电源的50V,行IC为9112,测630 G极无电压,刷新ROM数据后问题依旧,吸空9112的 28脚,测此脚无电压。
显示器

网友:
TDA9112的28脚为动态电压,正常的电压为4-7V左右,吸空此脚后无电压应为此块坏.另仔细检查行变反馈到此块的各种行脉冲电压是否正常。如X射电压、块的14、15、16脚电压,持别是16脚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就看28

网友:
TDA9112换新后,二次电压已有,可是出现双重图像的现像,但是偶尔还会出现二次电压不工作的现像,动一下尾板二次电源又会工作了

网友:
检查6、8脚的振荡电阻和振荡电容,振荡电阻为五环精密电阻,振荡电容为10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