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软启动故障

楼主(2008-11-14):
V星软启动故障
原板子是CPU供电故障,现在供电问题已搞定.
现还有个毛病就是软重启有故障.表现为,按重启按键能重启,机子能正常关机,开机.在XP下用软件重启和DOS下用DEL+ALT+CTRL重启无效..用软件重启之后,象是关机了(电源没断,各项电压正常工作),只能用硬重启,才能正常工作.

哪位大侠给个建议.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的话,刷下BIOS吧,这应该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补充..
按下RST键后...测PCI的复位点,,,电压只降一点点...正常应该会到此0点几吧.

网友:
865以上主板。。跳变不是很明显的。。正常
你的是V星什么型号。。

网友:
MS-6788的板子....848P的

网友:
现在除了软重启...其它的各项..全部正常,

网友:
BIOS刷了也没用..

网友:
无视东方

   你是怎么解决的呀,说下啊

网友:
还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