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善OS-608 MP4刷程序失败开不了机

楼主(2008-11-14):
我有一个欧善OS-608的MP4,不小心刷了一下程序,结果开不了机,找了好多维修店都不能修.有没有哪位高手能搞定的,说下,最好是成都地区的.或者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重刷固件.

网友:
先充电充满了再刷,还有就是固件一定要对号  不对号也不能开机
还有升级驱动最好在官网上去下  刷完了一定要先删除驱动后再拔数据线

网友(2009-01-20):
先短路闪存的5.6脚再结PC。我有一个其他品牌的就是这样弄好的…试试看,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