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5GL,内存档C5

楼主(2008-11-14):
1pin                             1.30V
7pin                             2.59V
91,92pin                     3.3V
184pin                        2.59V
6条时钟                      1.48V
上拉供电                       VTT_DDR 1.31V

上述参数应该是正常的,现在不过内存,不插内存时报警,插内存挡诊断卡c5,C0-C1-C5,不循环,请大家分析一下,声卡,COM芯片吹掉无效,BIOS芯片和数据正常,IO换过,是桥的事吗?在线等,谢谢!

网友:
北桥供电有
1.75V   1.49V   1.50V    0.75V   0.35V    2.59V

网友:
有可能是桥。我修过这样的问题,你看北桥虚焊不,还有南桥、

网友:
多半是桥了,才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6条时钟                      1.48V
有的2,5-3.00v才正常。

网友:
桥按过无反应,如果真是桥的问题哪基本上就是废板了,呵呵,我研究的2天没结果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

网友:
已经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试着更换内存供电管,和滤波电容。清洗内存槽!

网友:
CPU座看过没,开机按着CPU风扇 看能过不?

网友:
上拉偏高时钟偏小看看是不是主电源本来输出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
多换几条内存试一下或清一下内存槽或换

网友:
多半是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跑C5可能是北桥坏了不是空焊

网友:
我发现档C5的全是集成显卡的板子多,怀疑是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集成的是NB坏了
从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