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4主板电源启动流程的问题

楼主(2008-11-14):
以技嘉8IRX主板为例:当按下开机键时产生开机请求信号(PWRBTSW),此信号首先送到I/O芯片(IT8712F-A)的75#(PANSWH#)。经过处理后,再由I/O芯片送到南桥芯片(82801BA)。当南桥芯片接收到开机请求信号后,再送出SLP_S3信号返回给I/O芯片的71#(PSIN#)。
想请教一下高手:在上述的流程中,I/O芯片是从哪一个脚把“开机请求信号”送到南桥芯片的哪一个脚的?它是一个电压还是一个脉冲波形?
多谢高手!多谢高手!多谢高手!多谢高手!多谢!多谢!

网友:
赐教一下吧!高手们!

网友:
IT8712F-A是85PIN向SB(82801BA)发出RSMRST#,此信号为高电平5V,说明5VSB就绪;当按下PWR开关后,其75PIN会有个3.3V-0V的跳变过程;I/O即IT8712F-A在收到此信号后会从72PIN给SB送出PWRGD#信号,此脚也是3.3V-0V的跳变过程;SB在收到这个信号后,会把I/O的71PIN持续拉高;然后I/O的76PIN 会发出PS-ON#把ATX的14PIN绿色线拉低,此时ATX就开始向主板输出各路工作电压。

网友:
“勤学苦练”高手赐教后,实测!

多谢“勤学苦练”高手赐教,现在电源启动电路小弟基本上弄明白了。但经过实测发现:I/O芯片的85#始终是低电平(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而南桥的RSMRST#信号是3.3V(即3VSB)。不知道小弟有没有量错?

网友:
3.3VSB就是5VSB由1117等元件转换的,都是待机电压。不同的板子设计不同而已。

网友:
3.3VSB就是5VSB由1117等元件转换的,都是待机电压。不同的板子设计不同而已。
还有85PIN是在待机测试的还是在短接PWR开关测定的,前者为高,后者为低,

网友:
I/O芯片的85#始终是低电平(无论什么时候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