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好的一块显卡

楼主(2008-11-14):
今天拿来了一个64的一个杂牌显卡,花屏!仔细看了遍,少了一颗陶瓷电容,换上试机,仍然花。然后仔细一看,原来这块是别人维修过的显卡,电解也电容也少了三个,换上试机,仍然花       加焊显存,先易后难,没先考虑GPU,上机OK,呵呵    取下,看到显存的焊点不圆滑,再拉遍,不小心竟然把电路板PAD拉掉了, 好不容易,大半天的功夫,这不就报废了!用万用表测这个PAD与哪个元件相连,搞了两个小时,怎么就找不到相连的元件,不管了,上机再试,不行就报废,上机,竟然OK了    呵呵    不知道那个PAD是不是空脚,呵呵     用了半个小时一直OK

网友:
呵呵,总感觉显卡不是很好弄,恭喜楼主弄好了

网友:
就是不明白显存的那一个脚是什么用,少了一个脚也没事  刚开始的时候花的厉害,开机一个字就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看电影和游戏,要是能过关就OK

网友:
最好是可以玩一玩太型游戏.嘿嘿. 能玩你就牛了

网友:
我的显卡是9600,花屏,加焊BGA,还花!怀疑是显存的事,用测试软件都测不出来,我用的是R6   和R5     ,谁知道9600用哪个软件测试?

网友:
我的9600是A卡,忘了说了

网友:
你要注意看看显卡是不是剩32M了

网友:
没啊    还是64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样都行

网友:
新手报到,学习中,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2008-12-29):
回复 网友B:

显卡核心为R350/R360 用R3可以测试

网友:
恭喜!楼主!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一般显卡坏了我都不修,太难弄了。恭喜楼主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显卡自已也要小心一点。我觉得经验最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