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754+七彩虹显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8-11-14):
今天收到一台主机,表现故障为44-c0-44-c1-44-co循环跳

网友:
注意,没有上显卡,顺利跳过,插上显卡开机,以为收工,谁知道装上机箱又不行,故障又照旧,偶尔可以开机,刚好手头上有另一客户的一块754,装上显卡测试能显示,按住32。768晶振可以开机,换晶振不行,刷bios偶尔又行一两次,不用显卡开机就行,插上显卡就循环跳,到最后能跳数就是不能认显卡,最后判断主板北桥不良(南北桥一个芯片那种)不良,叫客户换主板,拿来一块好主板,插上显卡还是老问题,怀疑是显卡了,用客户的机子装上另一块显卡,运行正常,
以上主板是梅捷754的板,显卡是七彩虹,看上面的显卡供电是一个9202带两个场管供北桥用,显卡从北桥要电用,估计供电设计不好,还有就是bios兼容性不强,各位遇到类似问题发表一下
头次写贴子,自己都感觉有点乱,以后练练就好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如果内存供电是好的  那就换I/O  最后再刷BIOS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桥虚焊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设备做的BG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