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彩 DLP-330A 8脚IC查不到型号

楼主(2008-11-14):
多彩 龙卷风ATX电源 DLP-330A TL494和一个看不清型号的双列8脚IC组合。该IC 2脚接地,3脚控制494的4脚,8脚接PG,明显与393对不上号,也决不是3842。隐约可见B05849。查不到型号,估计是个双运放,有没有同行知道,谢谢。
求助

网友:
你看是不是7510,多彩电源上多用这个块子,也坏得多.

网友:
就是它,谢谢楼上!资料显示各脚功能相同。

网友(2010-02-05):
LZ如果看到这个帖子,麻烦帮我看下431那个脚接的电阻是多少?我的橙色3.3V有4.07V ,此电压由431稳压,原电阻被人换成两电阻并联,怀疑阻值不对,造成3.3V 偏高,就是瓢注为R27那个电阻。谢谢

网友:
R27 5.6K 。3.3V偏高原因较多,注意负载电阻不能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