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路图中好多电容,碰到电容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

楼主(2008-11-14):
显示器
电路图
中好多各式各样的电容,碰到电容,是穿过电容还是不穿过电容,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怎样看过来的是交流还是直流呀),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怎样判断来到电容前的是 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呢, 另外
“串联在电路中,另一脚又去接其他电路的电容”,不知道是穿过电容还是不穿过电容呢,谢谢

网友:
把一张大图分解成几个部分分析,供电,输入,输出搞清楚了,你管它电容干什么?

网友:
电容就那几种功能:滤波,偶和,旁路!!

网友(2009-03-06):
供电上都是滤波的,有的信号电路就可以穿过去,是藕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