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的BIOS文件刷错了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15):
我今晚无聊拿昭阳E200装系统,开机看着联想的昭阳logo很土,就又随手拿了另一台昭阳E200的bios备份文件想刷进去,因为没细看只是记得型号相同但该机的开机logo是Lenovo的多少好看一些,最主要的错误是没有认真核对型号和硬件,用Winphlash一路顺利的刷完了自动重启,却黑屏了......本本可加电风扇转什么都不显示了 ,仔细一查原备份BIOS文件的E200和此本的具体型号不太一样,本本屏上的logo标志也不一样, ,好在刷新时把老机的BIOS文件自动备份在硬盘上,可以查看到。我是新手想问一下E200用的是什么型号的EPROM?难道只能用吹下芯片上编程器上写回去,各位高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先谢谢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将BIOS芯片上编程器重新写了。只要有工具,这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啊,并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