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15):
本人自用ACER77V彩显(型号:7377xe)突然发生亮度闪烁,无规律,但图象很稳定屏幕大小无变化,闪烁严重时屏幕亮度下降明显,有时自左向右阴影扩展。查得+80v和+45v电压稳定,视放LM1279供电图标为+9.1v,实侧为8.3v。不知如何快速找到故障点,请修过此故障的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调节脏了

网友:
这个很好办.只是先要确定是那组电压在影响亮度的变化.先用一合适的电阻将G1电压拉到地.将G1电压变成一个固定值.如果这时亮度不再变化.就可以确定是G1电路引起的.如果亮度还要闪.那就检查G2电路.代换G2电容.更换管座等.

网友:
查一下高压包ABL到视放电路,是否有器件接触不好或要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机上实测:用500型万用表250v档测是165v,用数字表测是258v,且稳定。不知道如何进行了,盼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复检查,没有发现故障的元件。偶然扳动尾板,故障现象消失。但无论怎样也不能长时间保持,估计管座不良,取下检查也没有发现故障点,管座各极似乎没有接触不好的。所在的县城市场上找不到同样的管座。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的CRT修好了

今天上午找到新的管座,换上去以后,鼓掌现象没有变化。用手按压预视放LM1279,故障现象消失。仔细查看电路板,没有发现虚焊处。用放大镜也找不到故障点,于是将LN1279各脚补焊一遍后开机,故障彻底消失。现已正常使用。谢谢各楼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