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假负载测全好,但诊断卡不跑

楼主(2008-11-15):
精英810主板,型号:P6SEP-Me,370针CPU,用假负载测全好,但诊断卡不跑(诊断卡是好的),不知故障在那?
cpu

网友:
测全好是什么好,CPU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吗,复位有跳变没有啊
810主板是有没有硬跳线啊,看一看外频设在多少了
支不支持你上的CPU,换一个CPU看看
刷一下BIOS
仔细看看有没有线断了
测一个内存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810还搞板级维修 ? 我门口还有三810 815的 好的我都卖垃圾了 直接换板子 二手市场多的是 去拣个换换都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