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联想天逸100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8-11-15):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 联想天逸100 的机器 ,客户说特别的慢,进系统特别卡,特别慢,我重装系统 也是非常的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高人指点。
重装系统
联想

网友:
手上正在修!一大清早客户送来了!
南桥空焊,压着南桥就OK了~
现在正在拆南桥 重新做!
最开始没注意,因为没打胶,直接加焊就OK的,没想到拆下来仔细一看,打的是透明的胶,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郁闷啊~

网友:
你机器的问题和我机器的问题故障不是一回事呢

网友:
呵呵 谢谢版主 还真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