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11-15):
我前两天在别处修了一个IBM的主板,维修前是内存报警,内存槽旁边的一个芯片烧坏了,型号是:9916H 他们给我换了一个同样型号的芯片,现在是内存不报警了,也走码,但是检到38就不走了,况且屏幕也不亮,用独立的显卡也不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1.可能是显卡的1.5V电压不正常吧!
2.刷一下BIOS,
3.检查北桥的其它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bios找不到。现在我也没有主板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