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1-15):
我的电脑液晶显示器一开机显示一些字后就黑屏,是GM2621的芯片,请教一下什么问题呀?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显示屏是不是好的,确定问题到底是因为主机有问题还是显示屏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去分析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