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m/s奇怪问题(已经查到故障)

楼主(2008-11-15):
板子能做系统,到最后就停在(欢迎使用)这里了,换了好多版本没有用,做系统过程好的,这板子被雷打坏过网卡,网卡拆了就亮了,现在请大家说说这是不是南桥坏了?能做系统说明一般电压都好的我不多说了!
[
]
华硕

网友:
你先把串口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如果南桥被雷击损坏,一般会伴随着温度升高.摸一下南桥的温度
不过这种问题故障点非常广

网友:
sis的南桥很容易坏。不要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把声卡芯片拆了再试试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帮忙,芯片是INTER的不是SIS的,南桥没温度,我明天继续拆,再次感谢大家,修不好修好我都要来说一下的!

网友:
现在已经拆了串口和声卡,还是不好,我用别的机器上好的系统能进桌面了,不过我重装系统还是不行!正在修理过程中。

网友:
期待结果LZ修好上来报告下

网友:
换上一个好的 网卡 试试

网友:
怎么不看看硬盘呢。。

网友:
你这个故障在BIOS把所有端口全关了,一个一个开,看开到哪个不进系统,就是哪个端口故障,如还不行杀南桥吧,我碰过这样的故障,关了USB口就好了

网友:
硬盘换了,我这几天在忙别的过几天再来弄这个头疼的板子谢谢大家!

网友:
把网卡旁边的晶振下掉试下

网友:
问题查出来了是楼上一个朋友说的把USB端口关了就好了,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
好,营养丰富啊,我找了好久的美食了

网友:
真是历害 !!!!!!!!!!!

网友:
这一招真是厉害啊,不过USB不能用,这板也基本就跟废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