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D内存电压低

楼主(2008-11-15):
华擎p4i45D内存电压低,只有0.8V。。

网友:
换供电管
换控制极IC

网友:
我是新手,不知道哪个是供电管,哪个是控制极IC,,谢谢,,你有QQ号没?

网友:
换供电管

就是靠内寸最近的那个SOM三角管子,找它电压看多少应该是2。5V。

网友:
我的有块主板 内存电压到3.14V 诊断卡跑到06就再也不走了

网友(2009-05-01):
我的是加电不跑码,怎么修呀。

网友:
看下大三极管下面的小三极管如何 还是O欧的排阻有没问题

网友:
电压底我并联个2极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