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联想电脑无复位

楼主(2008-11-15):
845联想电脑无复位

cpu供电正常,pg正常。无复位,总线时钟也不正常,能正常开机,请问那里问题?图如下:

网友:
是所有模块的复位都没有还是前面板无复位啊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焊?

网友:
BIOS正常吗?PG脚有5V吗?按复位时有跳变吗?
如果有。。。。。。。。。。。。。。。
南桥、北桥、CPU座都有可能虚焊。

网友:
cpu供电正常,pg正常。无复位,总线时钟也不正常,能正常开机
全板无复位 能正常开机??

网友:
能正常开机
是打错了还是^^^
不解

网友:
要是没复位信号的话主板应该不能正常工作吧?  要是没有时钟信号不正常的话当然没有复位信号喽!

  当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后,各电源管理芯片向NQ发出一个PG信号!NQ收到PG才发出指令控制时钟芯片升降晶振频率使其它各硬件得到时钟信号!当各时钟信号正常后才由NQ发出复位信号去复位BQ与其它设备~!BQ复位CPU   !
CPU寻址结束后硬启动才算完成~

网友:
先干IO ,如果不行,在干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845联想电脑无复位

cpu供电正常,pg正常。无复位,总线时钟也不正常,能正常开机,请问那里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事,是不是量错地方了!你的主板原始故障是什么?怀疑你的负载没有短VID.

网友:
你是用图中假负载开的机吗?假负载能点亮?
误会了,是能开机,抱歉~!去看看全板无复位的帖子吧!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了
复位灯常亮
用两张诊断卡都 一样
开机不跑码,直接跳到66
但是能点亮,进BIOS都正常
怪哉

网友:
修时钟电路,先换14.318,在换时钟芯片

网友:
对不起!我搞错了,不能显示

网友:
到板子背面量显示接口啊。最上边那一排,中间那排左数第二个,最后一排又数一二三三个三基色。有问题跟线,基本杀北桥。
没问题的话看北桥周围电压是否正常。到北桥时钟是否正常。都没问题刷下BIOs,不好了干北桥。

网友A:
供电是正常的,时钟和复位都不正常,那说明问题应该在时钟电路方面,因为在主板当中是:供电-时钟-复位-PG 按这顺序的,所以按你说的,你应该重点查一查时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正常的,时钟和复位都不正常,那说明问题应该在时钟电路方面,因为在主板当中是:供电-时钟-复位-PG 按这顺序的,所以按你说的,你应该重点查一查时钟电路。

首先ide复位都没有,你说的时钟电路是14.318,还是32768呢,32768正常的。

网友:
当然是14.318

检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晶振,芯片周围的小元件......

我是菜鸟,目前这么理解

网友:
这都不会,楼下顶下,哈哈

网友:
肯定是那里电压出问题,无复位好象开不了机的,是不是复位开关有问题。

网友:
供电是正常的,时钟和复位都不正常,那说明问题应该在时钟电路方面

网友:
时钟电路都没有工作,IDE肯定没有复位了,我说的是14。318MHZ的晶振,那才是时钟电路的晶振,32。767KHZ那是开机晶振,也叫实时晶振,你先查一查时钟电路。

网友:
应该先查时钟电路

网友:
看图片  好像这款联想的北桥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