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8-11-15):
有一个845的板子 开机南桥好烫。卡上的灯都亮,当是南桥短路了,结果发现北桥下面有一个摩斯管电压不对,换掉 OK了。

这类故障很常见。大家修到这样的板时。多注意了!

网友:
维修经验值得推荐 顶 顶 顶

网友:
是给什么供电的啊 ?                    。

网友:
是给显卡供电的1.5V  这个供电不正常南桥发烫

网友:
输出电压是不是1。5V。。。。。这组电压不够南桥就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管是给AGP供电的,输出电压是1.5V,如果不良南桥也发烫,换掉即可,如技嘉的848主板用5405换,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