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背光灯开机亮下黑屏的疑难故障求助大师帮忙

楼主(2008-11-15):
近修一台联想昭阳E255笔记本电脑.故障为开机亮下背光灯后黑屏.先用一高压板接到背光灯管的线上.背光灯一直亮.很好.同里在本子的高压板外接灯管也亮.测高压板上有5V和3V电压.用万用表测主板到高压板上的连线也都通..查得头痛了.没招了请高手帮助.先谢谢啦 .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你高压板与灯管不兼容或其他不正常引起的,你可以再换一下高压管试一试,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最后换了一根就正常了,当时我记得两台笔记本型号一样,但好的笔记本上的高压板在坏的笔记本高压板就是不能用,后来换了一个就可以了,很奇怪现在这也没搞清楚,反正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换了跟新的没两三分钟就暗屏了,狂晕呀。灯管也换了

网友:
LZ在黑掉的时候再量下高压上的输入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的,建议再换根高压条吧,可能你换的那根高压不好用引起的

网友:
楼主的外接高压板从哪里引的供电?  是不是灯管线漏电啊  拆开灯管接头看看  仅供参考

网友:
把灯管的连线一起换掉,试下。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是先换灯管试下,再查电压,后换高压条的

网友:
呵呵 这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希望LZ能尽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