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8P-M CPU座虚焊补焊后问题

楼主(2008-11-15):
精英848P-M CPU座虚焊,补焊后用带灯座试灯全亮,上U和内存显卡跑AF报警,像内存报警一样,查CPU没有复位电压,别的电压正常包括内存供电时钟,只上U不上内存跑EO报警,打值卡打了内存的77条AD线都是428-436欧,CPU换过,北桥压过,内存供电时钟AD线,排阻都查过,BIOS刷过没问题,还会是什么?

网友:
你测一下各信号线之间有否有短路,你如果把两个数据线焊连了,测试座灯也是亮,平时都要注意啊,不是灯亮了,就一定是焊好了!

网友:
有道理,那要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地线,是时钟和数据线连一起了也量不出来哦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换CPU座就好了  灯亮并不一定就是所有的点都焊好了  但是不亮一定是没焊好

网友:
可是我感觉上U能跑到EO应该是过CPU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