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D400EB硬盘不转

楼主(2008-11-15):
求助WD400EB硬盘不转,芯片也不发烫,测电压也没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
電路板用電表量

5V  /   12V  有沒有?

网友:
5V  /   12V  有

网友(2008-12-15):
5V/12V都有,在加电的时候,硬盘有没有颤抖一下啊,可能是要开盘的哦

网友:
主芯片坏的话,上电也没任何反应,最好还是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不错的哦,不做到楼主信不信星座

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