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15):
一快英特尔原装845PE的主板  通电测试时不工作 如果把电源插头来回插拔十几次 就能启动 但是最后走显卡的时候不过 换了N多显卡都不行 用PCI的也点不亮 报警声提示显卡出错  如果断一会电的话 就还得重复插拔电源插头才能自检CPU 内存 但是不过显卡 求高手指点 另AGP旁边有个 和3055封装一样的LM1117  测显卡供电为3V

网友:
在线急等解决  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
更换一下 电源试一下

网友:
IO及相关电路,刷BIOS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测1117供电1.5V   显卡供电1.5V 3.3V 5V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