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开奇怪故障

楼主(2008-11-15):
815开机正常启动,进系统正常,关机它自己重启,请问那里问题?谢谢!图如下:
上面第一张图片不是我发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我的贴里,好奇怪!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容鼓的,要不就看电池有没有电这类的,主板电池没电也会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A:
有可能是看是开机的三极管软击穿

网友:
如果不是自动加电,开机正常,在考虑硬件损坏以外考虑一下几点:CMOS跳线错误的装在清除位置/如果是进了系统软关机重启不进系统能够用开关按键关机,可能是ghost的系统自认的电源管理模式不对,或者PCI插槽插入了一些质量不好的8738声卡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还有就是晶振。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弄好 换板  不知道什么问题 希望有高手来解决

网友B:
问一下,你超频了吗?
有时候超频后就总重启

网友:
同意4#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看是开机的三极管软击穿
直接由i0控制的,io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超频了吗?
有时候超频后就总重启
不是重启,是关机它重启。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CMOS跳线,有时看起来是插的位置是对的,但因跳线里接触部分氧化,接触不良,也都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网友:
如果电源管理模式设置没问题的话,最好仔细检查一下SUPER IO 相关电路,建议先不换IO,先检查相关电路是否有异常

网友:
BIOS中有POWER一项中有“ ....by...."(记不清了),关掉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南桥坏了

网友D:
你看一下我的电脑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将自动从新启动前面的勾去掉.看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CMOS跳线,有时看起来是插的位置是对的,但因跳线里接触部分氧化,接触不良,也都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没有你说的想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一下我的电脑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将自动从新启动前面的勾去掉.看下行不行

在dos关机得碰(时间长的那种)两下才能关机!谢谢

网友:
那朋友你试下4楼兄弟的方法先。

网友:
换IO试一下,应该OK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我遇到好几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