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2A 驱动板短路的维修

楼主(2008-11-15):
HKC 982A 不开机,拆下电源板。测5V和12V正常,看来问题出在驱动板和按键板上。

在线测驱动板的电压,发现1117-3.3输出才0.46,测输出端对地阻值为0。心想问题应该就是这个了。

待机下,摸驱动板上的各元件,发现就主控芯片温度慢慢上升,以为是主控芯片短路了。(其实后来想到如果供电脚完全短路的话,应该是马上就发烫了)

拆下驱动板,下了主控IC。3.3V还是短,郁闷。把1117-3.3 输出脚周边相连的电容、电感都下了,还是短。一气之下,把MCU也下了 ,照旧。驱动板再拆就快成光板了,隐藏的线路也跑不下来。没办法,只好用电击法,把可调电源设成2.0V 0.7A,接入1117-3.3输出脚,另一只手不断地在板上乱摸。终于在主控IC下面的几个贴片滤波附近感觉明显升温。把与3.3V相连的电容拆掉后,不短路。装机上机,终于正常显示了。

问题并不复杂,写出来希望对初学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应该本着先简后难的方针修理就快了。不过楼主下的功夫也不少。赞一个。

网友:
明显短路的话我也会首先拆IC

网友:
好贴
有些是1117坏的,注意就行了
没有 别的办法
只能一个个拆

网友:
好 有借鉴意义,但愿这样帖子多些。

网友(2009-12-07):
顶一个我有这样一块板子但查了好久也没查到问题所在,就是上电之后1117一直发烫,然后下了之后用2V试的,后来加大了点电流是主控温度上来了,估计是主芯片坏,后来直接给他换了块通用板,

网友:
这个新手可以借签学习下。思路不错

网友:
你的万用表落后点了吧?用数字表呀。板上电压多是几点几伏的多。

网友:
为什么把可调电源设成2.0V 0.7A,为啥不是3.3V啊呀,接入1117-3.3输出脚是3.3V啊, 这点我不明白,谢谢大家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