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硬盘LBA值的问题

楼主(2008-11-15):
今天收了十多块ST40G盘,可检测一看,却只认到32G,用MHDD里面的NHPA修改,按Y,可以了,但是断电后又恢复了32G,又重新做了一下NHPA,再擦写ERASE,再用DM低格,再分区,怪了,都不行,都是断电就恢复了,请教各位高手!还有其他招没有?十多块都是清一色的同型号硬盘,上面的标签也是同一天买的,而且都是同样的故障现象,应该是单位上用的电脑,不知道装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谢谢了!

网友:
MHDD里修改后保存有两个不同选项,其中一个只是临时保存的,另一个是永久保存,不知道你是否选对了.

如果是工厂给某些品牌机改的,估计用MHDD改不过来. 可能需要用PC3000了.

网友:
二楼的张总,您讲的MHDD里面有二个不同选项,在哪里呢,我怎么没有看到啊,要按什么键才出来?我很仔细地看了MHDD的说明书,也没有啊!

网友:
我的也是NHPA时不可选,只有HPA时才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