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正常,但内存时钟全无,是不是可以确定北桥挂了

楼主(2008-11-15):
如题内存供电正常,但内存时钟全无,是不是可以确定北桥挂了

网友:
不一定!追线先,,,,

网友:
我的也一样,内存6条时钟都连时钟IC,但全无时钟电压,其它时钟脚都有电压呀,怎么呢?

网友:
要是内存上的时钟芯片给的,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内存6个时钟都没有,时钟是北桥给的,我就把它判了死刑了.
但这种情况不知修可好阿.(在不换北桥的情况下).

网友:
如果clock gen 没坏的话,可以尝试检测clock gen到mem的线路。

网友:
754板不上内存~是量不出来时钟的~!

网友:
学习中!……
  、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的一块754的板,打值卡左边和中间2个孔没有时钟,但是最右边2个孔又有,不知道这板是坏哪里,故障是开机一下后,电源ic发烫,自动关闭电源.

网友:
路过的,没遇到过,顶一下,有修好过的分享以下

网友(2009-04-12):
我的一块754的板,打值卡左边和中间2个孔没有时钟,但是最右边2个孔又有,不知道这板是坏哪里,故障是开机一下后,电源ic发烫,自动关闭电源.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板存在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