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现象是此机一运行某个游戏就自动关闭

楼主(2008-11-15):
各位大侠!今天接到个机器是网吧的,,不管是网络游戏,还是单机游戏,而且次机也没有超频,东西基本上也换了查不多了,电源也换了个新的长城350W的,还是不行,主版是映泰的NF4-A9A,系统用的是他本身的网吧系统,现在该怎么查下去?  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说说看法!

网友:
各位还是帮帮忙,说下你们的见解嘛!谢谢了,非常谢谢了。

网友:
装自已的系统再确认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好,我马上换个硬盘装下系统,装个游戏试下·

网友:
游戏软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做过兼容性测试,正版的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盗版破解的了.
以一个游戏软件的问题来说机器故障,不足为凭.

网友:
自动关闭是啥意思?

自动关闭游戏  还是  自动关机?

先重做个系统试试,看是某个游戏 还是所有游戏 问题?换系统不行就换驱动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玩游戏发热太大,什么CPU

网友:
以前遇到过,跑其他程序、游戏都正常,但一运行QQ游戏里某款游戏(其他QQ游戏、聊天等都正常)就自动断电,主板一下没电了。具体的主板型号不记得了,出毛病的QQ游戏好象是某个棋类。

很奇怪的是,能让电源都没了。。。

估计因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个 魔兽世界 的。
查了6个小时,从装系统到换配件。
最后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中左毒啊,格式化硬盘

网友:
散热问题或病毒.先搞清是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遇到过

网友:
先检查一下系统时间~~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会不会是双核惹的祸呢!有没有打双核补丁呢?

网友:
我这个是单核的!现在不是某个游戏了,是只要一运行程序,电脑就自动断电了,除了主板什么就换高了,我本来是想装系统的,只要一运行GHOST或者PQ或者DM之类的,就自动断电! 我脑壳都大了!

网友:
那它就是ide 一用连续的电流时出现的问题,找一下ide周围的元件问题看看先咯.

网友:
NF4的桥 要注意看看散热 还有桥有不有轻微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