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问题

楼主(2008-11-15):
ATX-300-P4 绿黑短接风扇转 ,拿到电脑上没反应,昨天在一个老P3机器上却能用
打开盖子没有元件烧坏现象,请问怎样解决
电脑

网友:
绿线5v ps-on什么也没接的时候多少v?

网友:
绿线有没有电是关键,短接能转,接负载则无反应,重点看看辐助电源吧·

网友:
查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多为滤波电容损坏,我修过很多类似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