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17纯平显示器。其它的调节可以,就只有水平不能调整,调时可以显示从0到100的进度,但图形没发应。是哪里出的问题。另外,有时一通电只显示一条很亮的水平亮线,很快又好了。有时通电就不会。
显示器

网友:
水平不能调,是否是枕形失真,不是枕形失真,那就是行部分虚焊,或者是二次电容故障。纯平一条亮线是场块开焊,或者场块供电电容鼓包。

网友:
把场输出IC补焊一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把行幅调整部份补一下焊,包插TIP12和线圈等等,如果还不行就直接换TIP122,偶尔出现中间一条亮钱,也有可能是行偏转虚焊!

网友:
搞好了。先谢过各位大哥了。是一个行管旁的一个校正电容失效了。换了就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