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主板代不代集成显卡

楼主(2008-11-15):
我听说只要有主板的型号就知道代不代集成显卡
好像是什么G B什么的确就可以了
不知那位哥们见识多 解答一下好吗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显卡输出接口就可以知道,有的就是集成显卡的.好象不是需要什么专业知识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一个长认性啊,只要仔细就行...修板子可不能大意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了解下  不看主板就停下型号或板的代码就能知道带不带集成显卡的   是这样的吗  其实没那必要都了解   以前我也陷进这样的问题中  以后多见就记住了

网友:
带G的就是集成显卡,不带G的就是独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的朋友好像也是这样

网友:
其实我只是想以后到电脑城做事懂的多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