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大宇)显示器换高压包后怎么调节两个聚焦 ...
清华同方719BF(大宇)显示器换高压包后怎么调节两个聚焦电位器?

楼主(2008-11-15):
清华同方719BF(大宇)显示器换高压包后怎么调节两个聚焦电位器?就是说 主聚焦电位器和动态聚焦电位器怎么调节?
显示器

网友:
我晕晕.你想怎么调节就怎么调节.反正调好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主聚焦电位器和动态聚焦电位器.那是垂直聚焦和水平聚焦.两组聚焦调平衡了你的显示器就调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