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显示残缺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11-15):
这样显示残缺是什么故障? 本来显示4个0 现在 0 残缺 少一笔 是什么问题??   告诉下小弟  应该怎样维修?
这种显示屏叫什么名字?

网友:
很明显显示屏坏了 !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显示屏!!好像只有到厂家才能买着!没见过那里有卖的!对了这种故障还有一种可能是连接屏幕的那个东西接触不良!你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万能表显示器是没有屏线的,屏幕下面是用碳精做的,屏幕直接压在上面,螺丝松掉,或接触不良造成的,这种屏是不容易坏了,你拆开检查下

网友:
拆开检查 电路板到导电胶  导电胶到屏幕之间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用洗板水洗一下看看.

网友:
清洗一下导电胶应该就好了  还有固定电路干的螺丝 不能缺啊

网友:
碳精接触不良造成的,这种屏是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