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回复,长城显示器刚接上好使大概一分钟,就黑屏了

楼主(2008-11-15):
在线等回复,长城显示器刚接上好使大概一分钟,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还亮,提示无信号输入,把电源断了,再连屏又能好使一分种左右,又不好使了,还是电源指示灯还亮,提示无信号输入,显示器是长城22宽频的
换个信号板问题就解决了,不知信号板哪个元件坏了,查了一天了,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求高手援助
黑屏

网友:
既然换了就好了那不就可以了,做维修的有时候还是要讲效率的,只要能修好就可以了,不必要在某些区域太花时间;
你的问题谁都很难回答的,没有图片谁知道是什么元件坏了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