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11-15):
一块技嘉845主板,上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真CPU,CPU核心电压就没有人,请达人相助,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CPU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先换cpu确认,再修供电,自己慢慢找供电ic的资料,还有确定南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cpu肯定是好的

网友:
CPU是好的话,查查1.7V供电电路!

网友:
你查下供电!我估计是CPU供电够电压不够电流!装CPU工作时电压低!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供电场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