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暗屏故障(未解决)

楼主(2008-11-15):
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暗屏,换了驱动板,高压板,按键板还是暗屏,于是故障锁定在屏上,但是把屏线拔了还是暗屏,按液晶的显示原理来分板一般是屏不通电为白屏啊。这是一款LG.PHILIPS屏型号LM190E02,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在线等啊,急!同时我测了屏上的VIN电压5V正常,VCC电压为0.8V,其它电压为0V.

网友:
虽然是暗屏但屏上也没根本看不到图像.屏线插不插都一个样

网友:
看看液晶内灯管 是否能点亮

网友:
灯管亮的,灯管没问题

网友:
vcc應該3.3v所以屏電路上dc to dc壞了
如果只是沒有vcc就白屏
如果沒有負壓就黑屏
一般屏供電進到屏電路後分兩路再由pwm分別做出其他電壓
都要查的

网友:
我用单灯高压板挨个测试了还是一样,不可能四个灯管一起坏吧.另外只要屏不通电灯管亮那么应该是白屏的.

网友(2008-12-20):
你的高压板有没有改好了?还有就是你的电源板是否是好的?

网友:
你用一个两灯或四灯高压条再外加电源,用手动控制去点亮灯管,如不是白屏应为灯坏.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换换灯管试一试呢。

网友:
有些屏不接屏线是暗的 .比如富士通的有些屏.不知道飞利普是不是有这种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