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大侠,请进!或有用过RF1800编程器的进来说说。。。多谢

楼主(2008-11-15):
想买个RF1800编程器别的什么也不干,就用它来解密GAL芯片,不知道这个编程器在这方面实际解密情况怎么样?
或者,大家如果有能做这方面GAL芯片解密的编程器或者什么工具,希望能推荐个!
首先多谢大家,向大家鞠躬了!
PS:
最近想把手头上的一个20M的示波器改了,想把扫描时间更短,扫描时间选择是通过ATF16V8B-15实现的,这个芯片是经过加密的,用西尔特580U根本就读不出来,初步设想是吧这个芯片解密后再重新设计增加逻辑关系!
示波器后面的带宽是没问题的,所有涉及反映时间的元件都更换成10ns以下的元件。
或者,请有关这方面知识或者经验的,请说说?多谢!

网友:
期待大家能给出点意见!
主要是最近太闲了,天冷了,周末不愿意出去了,没事找事玩!

网友:
RF1800编程器大家都没用过吗?
真的想知道具体解密GAL怎么样?

网友:
不用花心思了,肯定支持不了,这个机器是很早的机器,比atf16v8b的还早,肯定不支持的,我用rf2148也都不支持的

网友:
多谢楼上的,
难道非要买RF3148?
照您这么说,RF3148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我简单地评价一下1800吧——垃圾。
说它不能进行GAL解密,那太偏激了,我的确用它解过保龄球控制卡的GAL,好像是AMD的。仅此而已,对于其它厂家的,它都无能为力!
它的配套电源外观奇差,丑陋不堪,在众多编程器中是罕见的。
我对解密研究不多,现在有什么好的解密机我说不上来,不过就我们哈尔滨来讲,据说哈工大有一台体积硕大、功能强大、价格惊人(10万美元还是10万人民币记不清了)的解密机,遗憾一直未见其芳容。

网友:
多谢宇光大侠,非常感谢。
1。我个人喜欢电子方面的东西,我想以后可能学着搞点工控板子,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顺便问问,如果遇到工业电路板上面的GAL芯片损坏,需要从别的好板子取程序,当程序取不出来,是加密的,您是怎么解决的?如果觉得方便说就说一下,如果不方便说就算了,没什么的!还要再次感谢您对RF1800的使用后的评价!
2。一台自己用的模拟示波器屏幕中心散焦模糊,四周清楚,调节聚集旋钮后四周模糊中间清楚,怎么调整都调不好,后来打开示波器找到辅助聚焦一起调节效果也不好,想知道该怎么下手维修,大概是什么部位有问题!示波管排除老化和后面的磁环松动的原因,借了个彩电的消磁器用过也还是不行,觉得肯定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上个周末查了好久都没头绪。再次感谢!

网友:
1.这个问题被你想复杂了,工业设备中GAL的损坏并不很多,而且你常见到的电路板也多是“孤本”,也就是说通常你难以找到一样的好板子,所以解密的意义不大。如果一定要解,可以交给专人来做,当然费用不会低。
2.以我修显示器的经验,我认为是CRT老化了,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