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式17寸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11-15):
客户拿来时,电源开,可以正常显示约五钞钟,就变黑屏,开关开后再开,还是这样,反复操作也一样,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检查顺序高压板---驱动板

网友:
不是吧,灯管会全坏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就坏了一个电容,换好后恢复正常。

网友:
奇怪!!!

一台sceptre(赛普特) x9显示一秒黑屏,按电源反复一秒黑屏,代换四灯高压板故障依旧,代换两灯高压板故障排除,但不够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