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型号是8I845GVM

楼主(2008-11-15):
现象是检测卡不走FF,cpu电压1.4v,cpu供电管的电压都正常,内存供电管输出只有2.1v不到,南桥有温度,北桥和cpu没感觉。本人没什么修板子的经验,想请教各位给点思路
cpu

网友:
量下北桥电压 正常的话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技嘉的板子内存供电管坏的特多。直接换。

网友:
换q27啊,此电压引响cpurs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