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为什么通电后电源灯亮但无显示?求助

楼主(2008-11-15):
17寸三星为什么通电后电源灯亮但无显示?我确定无显示是示放板的问题,我换了很多零件,但还是找不出原因.向各位高手求助,望得到各位高手们的指点.拜托

网友:
无显示的问题不一定出在视放板上面的吧~

网友:
视放供电你查了吗!!!

网友:
你还是先告诉大家.你是怎么确定问题就是视放板引起的.你是代换了整个视放板吗?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太大,一般不好直接回答,一般先检查电源供电——二次供电——行场芯片——高压包——视放等是否正常,根据数据确定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