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主板

楼主(2008-11-15):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怪啊

网友:
丰富是的打算高发期 阿尔规范其沃尔特个企鹅王

其艺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这种是不稳定性啊一般问题出在,U座或桥的身上。或者说是你那接触不好吧,因你没说明板子型号,我等也不能旺下结伦啊。

网友:
你说明下具体型号!有些支持AMD的主板因为风扇座太大,会把主板拉变形,造成CPU座虑焊! 要么就是桥虑焊!你用手压着CPU座或桥试试!

网友:
看看CPU座是不是BGA封装的。。。。。

网友:
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是呀,见过的大多都是桥的虚焊问题,等它走到一定的时间不走的时候就用手压下CPU座还有桥试下,如果摁哪个过了的话就说明是那个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不清楚啊   起来的时候很正常么?  起不来的时候的数据呢?   发下起不来时候的测试数据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