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用着突然黑屏

楼主(2008-11-15):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有1台明基Q7T4的液晶显示器,正常用着的时候突然黑屏(指示灯是绿色),刚开始以为是中了微软的黑屏,但我拔开信号线后还是不亮(指示灯是黄色),但就没有出现“没有信号“的表示,这使才剖知道不是微软若的祸,是显示器出问题了,按论坛大虾指点的通病检测发现电源一体板上面的两只5707和一只9024击穿,160/0.22电容、9024的滤波电容、LDIh7L滤波电容变鼓了,还有高压保险断了。由于时间晚了,找不到元件替换,明天替换后,看结果怎么样?还有顺便那位高手指点一下现在的情况还要检测什么,谢谢

网友:
维修结果,将全部更换后可以正常工作了,谢了论坛上的各位大虾

网友:
一般是相关连的元件查一下,坏的更换掉就可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