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工具都有什么啊?

楼主(2008-11-15):
最近要去次北京顺便买些
主板维修
工具,各位给个建议,不过我暂时还不会买BGA返修台之类的大件,刚开始学修主板,就是想买一些小工具,如阻值卡什么的,具体还有什么不大清楚,顺便问下工具那买,中关村???
维修工具

网友:
诊断卡,烙铁,风枪,镊子,焊锡等都是必须的呀

网友:
http://www.elcfix.com/bbs/thread-8883-1-1.html

网友:
850焊台,主板诊断卡,示波器,假负载,逻辑笔.........

网友:
我还以为版主要删我贴呢,因为我想维修新手入门里应该有这些没想到我找了1个小时没看到
,谢谢张先生提醒,当然什么万用表了,钳子,镊子之类的我都有的,逻辑笔???什么样还没见过呢
,我这修显示器,笔记本(只限于什么东西坏换什么了,简单的修下,主板芯片级不会),打印机,相机(简单问题,还是主板之类不会修),主要我这是IT售后,厂家让修笔记本但不让修主板电路,坏了换板子,有顾客笔记本进水了我修不了顾客又说主板贵不修拿走了,这么好的生意浪费了,再说售后修东西总比外边能多收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