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测试代码很奇怪

楼主(2008-11-15):
原来是有时能开机 不跑码,今天加焊了显卡跑码了,裸板显示0084或是0006 ,0004心里很纳闷,还以为是座子呢?有焊了次,再测依然,实在没有招了,心想接上外接看看,听到显示器吧的下响了,恩 原来亮了 ,但是还是不知道测试卡怎么显示的很奇怪,没有见过这种?
显卡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不跑测试卡的,我就遇到过,如修到的HP NC6000的,三星Q28,宏基的某一些型号的板子等等,有好多记不清,所以测试机板子的好坏不能光靠测试卡,我们也可以借助下可调电源,大至看看CPU是否工作了看看有没有复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