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t-550w 主动pfc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08-11-15):
今天弄了一台冠硕的550w电源,主动pfc的,通电后没有5vsb,拆开监测发现保险烧了,和保险连着的一个绿色的大圆片一个脚脱焊了,还有一个在大电容边上的50v1uf的电容一个脚脱焊了,我补焊完后换了个保险,一通电后保险又烧了!!
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好修那!因为我的焊接水平不行,焊两个脚元件的还行!多了就不行了!!
如果涉及到换芯片之类的我就不修了!!
那位师傅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
炸保险肯定有短路,好好查查吧。

网友:
这个电源的整流桥在一个小块的pfc板上,请问pfc板有问题能不能烧保险?可以取消pfc吗?就是把整流桥的输出直接接到大板上!
这个电源40元买的,如果太难修了我明天就去退了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