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开机,屏幕最上边有一根水平亮线

楼主(2008-11-15):
CRT显示器开机,图象正常显示,但屏幕最上边有一根水平亮线,一会消失,这个应该查场芯片,还是其他哪里呢,谢谢

网友:
比如说显示器放那边很久,第一次开机会这样,如果是刚开机,关掉,再开机就不会出现这根亮线,等很长时间再开机,又会出现这根亮线

网友:
高手!重点是场输出电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重点茶场输出泵电源(电压提升)二极管  电容。

网友:
又发现一个新情况,有时候按开机键没反应,没指示灯,也不开机,要按几次才正常开关机

网友:
把场块换了吧,我遇到过一台联想的显示器也是有一条亮线,场块周边元件换了很多都不行,最后买了场块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