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 6000的CPU 供电芯片如何加焊的好呢

楼主(2008-11-15):
曾经修过 两个NC6000的板子,都是CPU 供电芯片虚焊,但是我怎么弄都是搞的短路了,其他的机子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问题。谁有更好的方法和巧妙的呢。现在都怕了这个机子了。

网友:
先加一点好的焊膏,用镊子轻轻压住芯片,用风枪均匀加焊.这一般不会反修.

网友(2008-12-17):
谢谢你的指点 ,我这次搞好了一个。就按你的方法呵呵 谢了

网友:
你能讲一下你是怎么弄的吗?(你怎样弄的它才会短路?)

网友:
NC6000好象用的是1987吧,这是QFN封装的芯片,如果无铅的话按二楼的方法是可以,无铅给我感觉张力大一点,所以热风枪加焊能行,但NC6000大部分是有铅的,我以前的方法是先用热风枪把芯片吹上后再用烙铁一个脚一个脚的往上刮着焊,基本没出现过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