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将12v电源转换成3.3v输出

楼主(2008-11-15):
大家好!有个 24口的路由器电源板子上面的保险,开关管,控制开关管的一个三极管都炸飞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就放弃维修电源板子了,想换个电源板,但是原来的板子供电是3.3v的,现在手里只有12v的电源,请教高手,如何才可以将这个12v的电源装换成3。3v啊?    急啊~~~~~~~~~~~~~拜托了~~~~~~~~~~~~~~~
我用ATX电源上的3.3v接上路由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那个太大了,装不进去,呵呵,我现在手里有液晶显示器的适配器,是12v供电的,只要转换成3。3v就可以了。,在线等啊 ~~~~~~~~~~~

网友:
只有找一个 12v电源转换成3.3v的电路,自己装了。

网友:
lLM317可调稳压电路图 LM317是普通的可调集成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为2.2A,输出电压范围为1.25~37V。
1,2脚之间为1.25V电压基准。为保证稳压器的输出性能,R1应小于240欧姆。改变R2阻值即可调整稳压电压值。D1,D2用于保护LM317。

计算公式为:Uo=(1+R2/R1)*1.25
另外可以购买DVD那种有3.3V成品电源板。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我再试试,,,,

网友:
在你的开关变压器上可不可加绕几圈线接上整流滤波.

网友:
注意要考虑电流!你的3.3V电源的工作电流是多少?LM317、7805输出电流可能不够。6楼的方法比较可行。

网友:
7805额定工作电流1.5A。装散热片只能起到散热作用,不能提高额定工作电流。

网友:
7805额定工作电流1.5A。加大散热片只能加强散热作用,不能提高额定工作电流。当然,若24口路由器供电电流小于1.5A则不成问题。

网友:
上面 LM317、7805是不行的,不过可加一个三极管扩流。

交换机的3.3V,电流在3A左右。

网友:
其实用线性稳压是不好的方法(对本例),因为负载电流较大,线性稳压的功耗太大。

(12-3.3)v*3A=26w

仅仅消耗在降压管上的功率就达26W!!!

所以你这个必须用开关电源方式。网上有不少的电路,你找下吧。

网友:
可不可以参考ATX电源中3.3V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