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迈拓80G的硬盘

楼主(2008-11-16):
检查这个硬盘全是坏道,电路板肯定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修理 能装系统 但是不能进系统 MHDD检查 %1-%7 还有%20-%24全是XXXXX
有什么工具能修理?

网友:
没有异响 能认盘 就是用MHDD 检查红块绿快 ? W多 用什么能修复?

网友:
用 MHDD  ERASE
不行的话,就只能用3000来修了

网友:
mhdd用了 不行 还是绿色的多!
3000 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个能用的 现在骗子太多了!

网友:
买带卡的吧
不要去相信什么免卡破解版

网友:
分2个区,然后删除.

网友:
用PC3000开SF试试, 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网友:
把有坏区的地方隐藏使用看行不行。